仓门电机是如何控制行程的?

楼主(2021-08-23):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种定量分装机,其仓门开关的部位从图片上看,只有一个电机控制。
那我就有疑问了,它是怎么控制仓门开启到什么位置和关闭到什么位置的?
貌似也没有什么行程开关传感器之类;还是说比如开启仓门的时候就让电机一直通电,让仓门一直开到最大,但电机这样一直堵转不会容易损坏吗?

网友A:
就是让他堵转。

网友B:
也许有滑动.
也许电流检测停止.
有没有停,你可以看一下,听听声音测测电流.

网友C:
电流检测,以前做电动推杆寿命测试仪(油烟机门板),就是通过电流来判断是否到位。

网友D:
有专用的力矩电机,长期堵转不会烧

网友E:
普通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E:
普通有刷直流电机!?拆开前面螺丝,看看

网友F:
这个是执行部分,看看线路板有没有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