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办公电脑配置

楼主(2021-08-23):
昨天给单位财务配了一台办公电脑,考虑到打印机驱动支持和有的软件支持情况,需要win7系统合适,现在新一代硬件基本上不支持win7了,我选择了九代I39100cpu,四核带核显的,性能不错,主板选择了技嘉的B365小雕主板,做工不错,关键是支持九代安装win7系统,配了金士顿2400内存条,红海迷你风扇,三星980,M.2接口250g的固态硬盘做系统,这个硬盘性能速度不错,再加了WD的1T机械硬盘,容量够用了,办公电脑不考虑加独立显卡,电源选择了台达NX350电源,服务器类型的,性能相当稳定【我至少用了50个以上】机箱随便选择了一款,长城的魅影M-60,USB3.0接口,下置电源,空间很大,专门在网上下载了支持九代硬件的win7系统,安装很方便,没有出现不支持USB和核显驱动的情况,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没有独立显卡,处理一些东西会不会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独立显卡,处理一些东西会不会太慢了。

3代 i5 3320m  核显跑博图V16 勉强还能拉。

 都是贫穷害了我们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都是贫穷害了我们,哈哈哈!

网友C:
HP8570P,I7 3740QM,12G 1600MHz内存,320G英特尔固态+500G 7200转机械,1G独显,自带9针串口,从2015年用到了现在,当初买的时候只是8G内存+500G机械盘,后来感觉不行了加装的固态和内存,现在这配置,跑个网络游戏都卡,别说干活了,开个三维图形风扇都跑的呼呼的,在车间调机器,触摸屏软件,plc软件,CAD同时开,唉,感觉卡,一点都不流畅,重装系统都没用了,打算年底换个游戏本,比如神州战神或者机械师之类的,不知道干工控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8570P,I7 3740QM,12G 1600MHz内存,320G英特尔固态+500G 7200转机械,1G独显,自带9针串口,从2015年用到了现在,当初买的时候只是8G内存+500G机械盘,后来感觉不行了加装的固态和内存,现在这配置,跑个网络游戏都卡,别说干活了,开个三维图形风扇都跑的呼呼的,在车间调机器,触摸屏软件,plc软件,CAD同时开,唉,感觉卡,一点都不流畅,重装系统都没用了,打算年底换个游戏本,比如神州战神或者机械师之类的,不知道干工控效果好不好
你这配置当时用的时候卡不卡?当时如果还行,建议你拷贝出有价值的资料,全盘格式化后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反正不行了是吧!如果买新笔记本建议买华硕的,买神州联想等以后都会后悔……

网友D:
给财务用的话,一般的品牌机都有财务专用机,这样可以在电脑出问题的时候让厂家维护。

网友E:
数据一定要备份。电脑很容易宕机

网友F:
说买联想的后悔,我的拯救者真的没有失望过。

网友G:
我就不想了,公司顶配的电脑i,还没到受,就被加密了,变成了办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想了,公司顶配的电脑i,还没到受,就被加密了,变成了办公电脑······
师傅悲催呀!我岗位上的电脑配置也低,总比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买联想的后悔,我的拯救者真的没有失望过。
那倒是,各人喜欢吧!联想销量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财务用的话,一般的品牌机都有财务专用机,这样可以在电脑出问题的时候让厂家维护。
自己能搞,还是自己组装好,选择性强,维护也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HP8570P,I7 3740QM,12G 1600MHz内存,320G英特尔固态+500G 7200转机械,1G独显,自带9针串口,从2015年用到了现在,当初买的时候只是8G内存+500G机械盘,后来感觉不行了加装的固态和内存,现在这配置,跑个网络游戏都卡,别说干活了,开个三维图形风扇都跑的呼呼的,在车间调机器,触摸屏软件,plc软件,CAD同时开,唉,感觉卡,一点都不流畅,重装系统都没用了,打算年底换个游戏本,比如神州战神或者机械师之类的,不知道干工控效果好不好
亲测联想拯救者R系列,,物美价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想了,公司顶配的电脑i,还没到受,就被加密了,变成了办公电脑······
师傅悲催呀!我岗位上的电脑配置也低,总比没有好……
我是完全不能用,只能办公,所有的软件都装不了,我自己带的自己的电脑在办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想了,公司顶配的电脑i,还没到受,就被加密了,变成了办公电脑······
师傅悲催呀!我岗位上的电脑配置也低,总比没有好……
我是完全不能用,只能办公,所有的软件都装不了,我自己带的自己的电脑在办公
安装软件的时候提示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想了,公司顶配的电脑i,还没到受,就被加密了,变成了办公电脑······
师傅悲催呀!我岗位上的电脑配置也低,总比没有好……
我是完全不能用,只能办公,所有的软件都装不了,我自己带的自己的电脑在办公
安装软件的时候提示什么?
需要管理员账号,再说是个台式机,想想就算了,懒得烦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想了,公司顶配的电脑i,还没到受,就被加密了,变成了办公电脑······
师傅悲催呀!我岗位上的电脑配置也低,总比没有好……
我是完全不能用,只能办公,所有的软件都装不了,我自己带的自己的电脑在办公
安装软件的时候提示什么?
需要管理员账号,再说是个台式机,想想就算了,懒得烦躁了
公司管理太严格了,好电脑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