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3):
无功补偿电容接触上的阻尼线烧断了,有的上端断有的在下端断了,万能的某宝也买不到,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替一下呢?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或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不是简单的线,是有阻值的,测一下好的阻值,用相仿电炉丝代替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拆掉!好几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早期部分型号那是个陶瓷电阻

网友D:
切换电容接触器上的电阻线是预充电电电阻,用于降低接触器吸合时的冲击电流。当电容接入主电路时,如果没有预充电,相当于瞬时短路。此电阻线的作用于变频器的整流桥与储能电容之间的预充电电阻的用途是相似的,或者说相同。
动作过程:吸合时辅助触点先闭合,通过电阻线给电容充电,然后主触点闭合,主触点闭合后辅助点断开。如果辅助点不能正常断开。当主触点接触或导线接触不良(如:未压紧等),就会烧断电阻线。或者线圈失电释放后辅助触点未断开也会烧断电阻线。因此电阻线烧断后,应确认辅助触头是否不良或已经损坏,以及检测接触器的一次线、主触点是否连接良好。然后再考虑更换电阻线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版主,大概是我搜索的关键字不对,在某宝上一直搜不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拆掉!好几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

用一下放心点,对电容也好,接触器触点承受电流冲击也小点,国营单位,要按规定来,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一下,怎么把奖厉分给YXBK版主啊?找不到操作的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一下,怎么把奖厉分给YXBK版主啊?找不到操作的点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