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3):
请教各位大佬:
用于焊接生产的两套设备,每套各3台Asda a2 750W伺服驱动器,不定期无规律报AL086,故障不是集中于一台,应该不是质量原因。
查手册建议增加稳压器,已增加输入电抗器、滤波器,但几乎没有作用。考虑到厂房内有多个电焊机,可能的电磁干扰大,就将多个滤波器串联,但仍作用不大。
是否可以说不是干扰?真正是电压高的原因?
或者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参数试试,不行就要更换驱动器了

网友B:
是否使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