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们LG K120S PLC登陆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21-08-23):
有一台LG K120S的老PLC,连机需要输登陆密码。试过产电3.60、3.62、3.66版本软件都不能清除内存。我短接了储能电容,程序应该已清除但是登陆密码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的回复,我下载试了没成功。没想到随意的输8位数字,居然蒙对解开密码了。程序也还在。

网友B:
可以绕过密码, 读出程序参数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的回复,我下载试了没成功。没想到随意的输8位数字,居然蒙对解开密码了。程序也还在。

应该还是你解密软件的作用,不是你运气好随便输入个数字正好是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的回复,我下载试了没成功。没想到随意的输8位数字,居然蒙对解开密码了。程序也还在。

应该还是你解密软件的作用,不是你运气好随便输入个数字正好是密码的?
密码就是*12345678,我以前试过很多次都是把前面*号删掉才输的,刚好那天没删一输密码就连上电脑了。密码框自带一个星号。再次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回复。

楼主:
附件:KGLWIN3【1】【1】.62(CHS).part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