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这种方式通过PLC的BD通讯板与触摸屏是否可以通讯?

楼主(2021-08-2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XC系列我用过BD板与触摸屏通讯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始终通讯不上也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反复试了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始终通讯不上也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反复试了几次
1.两边的通讯参数是否一样,波特率、停止位什么的,PLC里面是不用写通讯程序的,设置好后 写入PLC,然后断电重启即可。
2.通讯线是否接正确,分清A B脚(从手册看A接4脚、B接7脚),触摸屏的D型头针脚号要特别注意不要数反了(仔细看上面印有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