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D100 15kw变频器很少见故障

楼主(2021-08-23):
英威腾GD100 15kw变频器投入生产有5个年头了,一年不放长假就不停机,几天不断的报BCE故障,按复位键不能复位,只有断电后可以重启,过不了多久又报BCE,查一下故障代码是制动管损坏,这台机从装机到现在PB一直没有接线,停机方式选择的是自由停机,制动管是怎么损坏的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变频器上电,PB端子电压从零上升DC500V,变频器显示面板接近500v才正常显示,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楼主:
也就是变频器主板没有工作时,PB端子就有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A:
我看到咸老师的书了!个人觉得你可以查查过流过压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B:
检查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参数。

楼主:
没有接制动电阻,自由停机也不需要制动

网友B:
制动参数

网友C(2021-10-06):
找我买块板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