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程序控制问题

楼主(2021-08-24):
各位大佬,请教下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光幕是持续工作还是停止?

例如:上下层运行过程中我拿一块铁片插进门缝里遮挡光幕,此时电梯是正常运行还是:

1立刻停止,门关闭;

2不停止,但是门开启。

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想给电梯加装一副光幕在门外,因为员工经常把门撞坏了,就想先在门外1米的光幕起作用,这样双层光幕,双成保护,避免员工挤门。谢谢!

网友A:
应该让董明珠去你厂管理

网友B:
如果是电梯运行中,人员进入光幕,应该设计成操作无效,也就是说电梯既不能停止也不能开门。你可以设计成进入光幕区红灯亮或报警蜂鸣器响。如果这样还要撞门,那就是处罚条款落到实处了。

网友C:
楼主有兴趣可以坐电梯时去测试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哈哈哈哈!

网友E:
大佬真乃奇人也!员工经常撞坏门是属于管理不当问题,装上光幕有作用吗!汽车车速过快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你会不会强制把汽车速度改30迈!

网友F:
可以设计增加一个栏杆

网友G:
大佬们,估计是领导想出来的P问题。我这边也有类似的雷人问题。厂房沉降,正常哇,然后门框变形也正常的喽,门打不开也是正常的对吧。奇葩的来了,要求对门铰链加油。奇葩的思路。

网友A:
虽然少有在电梯启动后向门缝塞卡片档光幕,但保不齐有淘气的或好奇者。

我觉得在轿厢启动后再档光幕应该不影响轿厢运行,否则意外情况太多,电梯就没法用了。

在门外1米的光幕起作用,想好怎么用了吗,别说1米,就是30cm位置,你的电梯恐怕也难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