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4):
例如我设定X轴要走20.5mm,执行完成后,当前位置反馈和设定位置会不会有个极小偏差?例如会认为20.42至20.57mm都是正常的?这样是不是无法直接用比较指令来判断?

网友A:
你的极小偏差竟然是用mm做单位,我一直都是用um的

楼主:
我是打比方,我是想在程序里判断当前距离是否等于设定距离,如果等于就走下一步,如果允许这种偏差,我这样比较就会出错。

网友B:
自己写个判断指令判断判断就行了

网友C:
怎么反馈的?

伺服?编码器?

一般伺服走位还是很准,只要机械连接比较稳,不会跑位的。

网友D:
看您想怎么判断,如果您觉得20.42到20.57之间可以接受的话   那就直接写大于20.42并且小于20.57 判断为到位
不过如果是伺服控制的,伺服走的实际位置肯定和您的设定值是一致的
比如1000lu等于1mm     给定值为1000lu   设备正常的情况它不会走到类似999lu的情况

网友E: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会,抱闸一抱编码器可能都会有几十个数的偏差。但是1MM编码器可能就要差几万甚至10几万,所以实际误差就只有0.0几MM,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般我的程序里,伺服我会调用几个程序块,1个控制走位,1个做位置判断,位置判断我会加一个接口做误差设置

网友F(2023-12-22):
会有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