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4):
现想购一款三菱伺服,要求:绝对值编码器,可以RS485通讯,可以脉冲定位。想用RS485端口读取编码器地址。熟悉的大神给个型号。

网友A:
按你说的可能需要编码器值经过转换器给到伺服+PLC 的方式

网友B:
MR-JE-B好像可以,具体你可以打4008213030咨询一下,或者问供应商

网友C:
三菱好像没有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所谓的绝对值就是加电池保持数据,具体还是直接找三菱技术支持比较好

网友D:
是绝对位置坐标,驱动器上配电池可以保存住;

楼主:
回复 网友D:
MR-JE-B系列可以装电池保持,但是这款驱动器貌似不能485通讯。而MR-JE-A这个系列好像不能装电池来保持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MR-JE-B系列可以装电池保持,但是这款驱动器貌似不能485通讯。而MR-JE-A这个系列好像不能装电池来保持数据。
MR-JE-B不是用脉冲控制的,是通过SSCNETIII/H网络来控制,你要考虑好;
用脉冲可以用MR-J4-A

网友E:
MR-JE-A可以走绝对值,而且通过IO和FX3U进行位置通讯。,不需要走RS485。之前做过一个例子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E:
MR-JE-A这个系列的伺服能加装电池来保持驱动器内编码器位置吗?因为控制器不是PLC,所以不能用IO来读取编码器位置

网友F:
MR-JE-A配电池可以,也支持RS485,MODBUD通讯。三菱伺服加电池就是绝对式,不像其他品牌。

网友G:
楼上各位真的是毁人不倦啊!
大多数工控人都是应用层面的,都是在各个厂商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各种功能而已,
MR-JE-A的驱动器不支持绝对位置,但是可以485通信,(说可以绝对位置的,麻烦提供一下相关资料,我学习一下)
MR-JE-B的驱动器可以做绝对位置,但不能发脉冲,不能通过485读取,
MR-J4-A可以做绝对位置,可以485通信,符合你的要求
MR-J4-A-RJ可以做绝对位置,可以485通信,可以做MODBUS,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