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5):
SigmaWinPlusV7不支持该机型;
SigmaWinPlusV1.33也不支持该机型。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安川的技术支持400-821-36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安川的技术支持400-821-3680
谢谢版主迅速相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安川的技术支持400-821-3680
下午联系此电话,技术支持告知,SGDL伺服器为国外版本,没有进口,可能SigmaWinV5.71英文版支持,但技术支持没有试过,不保证一定可以。另外告知,可以在官网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安川的技术支持400-821-3680
下午联系此电话,技术支持告知,SGDL伺服器为国外版本,没有进口,可能SigmaWinV5.71英文版支持,但技术支持没有试过,不保证一定可以。另外告知,可以在官网下载。

那就按照技术支持的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安川的技术支持400-821-3680
下午联系此电话,技术支持告知,SGDL伺服器为国外版本,没有进口,可能SigmaWinV5.71英文版支持,但技术支持没有试过,不保证一定可以。另外告知,可以在官网下载。

那就按照技术支持的去试试看
官网下载,SigmaWinPlusE_571,在Win7-64位系统安装(经过试验,Win7-32位系统下也可以正确安装),桌面生成YE_Applications文件夹,运行SigmaWin+ English Edition文件,因伺服器暂时不在手边,选择Offline,双击Σ,Parameters,Edit Parameters,Select New servopack,OK,有SGDL选项,应该OK。明天上机试吧!

经探测,该版本软件支持SGDA、SGDB、SGDE、SGDF、SGD7、SGDV、SGDL等多种SGD系列伺服器。

再次感谢YXBK版主!!!

网友B:
该版本软件在线方式有usb,控制器,以太网;请确认这款伺服有这些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版本软件在线方式有usb,控制器,以太网;请确认这款伺服有这些端口
SigmaWinV5.71版本的SGDL选项,支持USB/RS232。SGDL伺服器PC通讯口CN3为RS232。没问题。
谢谢回复。

楼主:
RS232按照手册定义接线、设置端口,竟然不能搜索到伺服器,连接失败。。。

网友C:
SigmaWin+ Ver.7官网下载该软件,连不上机记得安装下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1、V7版本不支持SGDL;
2、WIN7的系统,启动后RS232已经驱动,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正常;

楼主:
买了个数字面板,JUSP-OP03A,读出报警AC2,查手册,是编码器相位错误,为1PWB电路板故障。
是编码器故障?伺服器控制电路板故障?

网友D:
SigmaWinPlus_Ver.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