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5):
哪位大师知道松下plc和电子秤rs232通讯数据如何转换,数据读出来了如何转换成实制重量,如何把读出来的重量放到一个寄存器里?因为数据要做比较;假如读出来是 2B  20 20 20  31 2E 35  20 20  67  0D 0A  (HEX),重量 +1.5g  ,我要怎么算出来?我看见过直接拿31减去30得出来的1,这种方法我觉得很麻烦?

网友A:
如果是三菱PLC,先用HEX指令把重量部分的ASCII码转换成单个数字,然后再进行运算

假设 20 20 20  31 2E 35  20 20,这些是重量数据部分, 通讯读出来是放在D22-D29中,转换成数字后放在D32-D38中 (20 20 20  31

对应D32-D35,35  20 20对应D36-D38),这是一个7位数,有3位小数,接下来就是乘、加、除,D32*1000000+D33*100000+D34*10000+D35*1000+D36*100+D37*10+D38,这样等于一个最大的7位数,然后转换成浮点数,最后除以1000就是最终重量。

按你这个读出来的数,31对应在D35  35对应在D36,算出来是1500/1000=1.5

松下的PLC我没用过,不知道要用什么指令,但思路基本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没有三菱实例,发来参考一下,我算出来的结果不对。

网友B:
20 20 20  31 2E 35  20 20
0  0  0   1  .  5   0  0
先找到2E

网友A:
先把数据读出来后看看能不能对应的上,监视一下寄存器就可以看到了。你这个有个地方要注意,我之前用过的电子秤如果重量不够的话前面是添0的,你这个是空格,0的话十六进制是30所以转换后是0,你这个是20,不知转换后会是什么数字。

网友C:
这东西如果用单片机处理的话可能更加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如果用单片机处理的话可能更加简单。

梯形图做运算确实麻烦,后面有些机器用的信捷PLC,支持C语言就方便很多,当然现在三菱用ST也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