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还是愚蠢?

楼主(2021-08-26):
ATV610的电容板,正负极铜箔靠那么近干嘛,直接打火把PCB碳化,短路!害我在电源板上找半天没找到哪里短路!

网友A:
设计问题

网友B:
大学生设计,他又不焊原件和维修……

网友C:
使用问题,需要培训再使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怀疑你在暗讽某T字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你在暗讽某T字品牌...
何止T牌,普遍甩锅品牌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是特斯拉的专利

网友F:
引用 楼主:
ATV610的电容板,正负极铜箔靠那么近干嘛,直接打火把PCB碳化,短路!害我在电源板上找半天没找到哪里短路!
这种情况,使用环境肯定相当恶劣才能造成的!当然变频器制造工艺也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算不上恶劣,水泵房再恶劣能恶劣到哪!这个是三层板,中间层是DC+,设计问题吧,开孔尺寸小了,绝缘等级又不够,还舍不得刷漆!施耐德最近修得挺多,一批ATV340就坏数字输入光耦,用几个月就废了!

网友G:
产品不坏,厂子还不倒闭,全靠挣维修钱呢。

网友H:
可能是故意的。。。

网友I:
71用了很久倒是故障率不高

网友J:
这个爬电距离其实够的,应该是PCB破了才导致的吧

网友K:
智者千虑,会有一失。
都是撞板多了,自然就成了专家。
任何品牌,都在不断积累,沉淀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