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6):
接线如图,外围配一个变频器和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变频器1拖2电机,同时可以工频/变频切换

假如空开单独跳断的话(空开型号一样),电机是直接停机还是继续运行,继续运行的话是不是一定会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如图,外围配一个变频器和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变频器1拖2电机,同时可以工频/变频切换

假如空开单独跳断的话(空开型号一样),电机是直接停机还是继续运行,继续运行的话是不是一定会烧?

Q1-Q4是所说的空开?所为一拖二是同时工作?
好奇葩的设计

网友B:
这种电路不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C:
怎么可能一定会烧呢?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D:
假如空开单独跳断的话(空开型号一样),电机是直接停机还是继续运行,继续运行的话是不是一定会烧?

由于切断了绕组的回路,所以直接停机。

网友E:
其他问题不讨论,就想知道哪个大神的作品,这个可是45KW的电机啊

网友F:
这个一拖二是手动的直接启动?没见到变频器是怎么接线

网友G:
功率太大,空开控制不安全。空开断开电机不会烧

网友H:
断开之后形不成回路,不会烧电机。
这是不光变频器一拖二,星三角启动也是一拖二,用电机端的断路器做过载或短路保护吗?这种配置,用常规思路做电流保护确实不好处理。

网友A:
是不是这个一拖二超出我的认知?
抛开Q1~Q4,前边如何控制?
说它一用一备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