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6):
目的:1、电机选型选大1.5至2.5倍,电机负荷轻,降低电机自身发热。因电机在高温区作业,如图:在加热炉上方作业。
     2、因不想扭矩或输出力更大(防异常损坏设备),不设置变频器其它保护(最大输出力矩、过电流等)。换种方式,大功率电机设置成小功率电机使用。
     3、如2.2KW电机,设备变频器显示输出功率1KW,把2.2KW /4级电机参数设置成1.5KW/4级电机参数。其实是2.2KW电机,告诉变频器是1.5KW电机。变频器对电机给定的电流降低。
疑问:1、有哪些影响?
     2、发热还是一样?因做功一样。

网友A:
呵呵;你设多少仅仅是在过流报警时对应的基准电流不同而已;

网友B:
在变频器里更多是讲电流,2.2KW额定是4.4安,如果你设成1.5KW,变频器就会按3A为基础来计算一些监控参数,假设过载系数为1.1,当变频器检测

的电流超过3*1.1=3.3时就会报警过流。虽然实际4.4安才是额定电流,但你告诉变频器只有3安,所以变频器就按3安计算。

一些有限流功能的变频器,如果是在加速或者减速过程中超过这个电流值就会停止加速或者减速,在稳定运行时超过就会降低频率。

说来说去这只是一个基数值而已,要说对电机有影响,就是有力不让使,因为限制了功率。

比如你可以提100斤的东西,但你老板怕你受累了,只让你最多只能提60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谢!

网友C:
没多大差别吧,个人就认为只是保护等级提升了,变频器响应速度快了表情,温度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温度高,换变频电机或者安装个隔板,不要让热气直接接触到电机应该会有效果的。

网友D:
保护数据而已,真正有影响的是电机的阻抗,感抗这类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