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今天设置好久没有弄好,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1-08-26):
方框里的中断点,不想让显示那么多。
只想显示2005.3:E 或者1003.6:D 就好了

网友A:
中断点属性里面,切换到显示,在左侧把不想显示的删除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不行,就默认显示这几个

网友A:
我只是拿我的图打个比方,告诉你在哪里设置;你这是显示过多,可以删掉下面两个试试,看看还会不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