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1连接不上,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1-08-27):
固件用SD卡刷的,IP也设置了同一网段,alt+F之后就跳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刷固件前连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直接插SD卡刷的

网友B:
在带IP那行右键.看第一个通讯信息里面..
是不是192.168.0.10
255.255.255.0
192.168.0.1
然后你电脑是不是也这么设置的.除了IP不一样意外
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是somachine 还是 机器专家
somachine的话在这个窗口里 PLC上面应该还有一个 V3的服务
没有那个说明你任务栏里面 那个施耐德的网关没有启用...所以连不上

网友B:
就是这个东西.你那个是不是灰色的..有两条线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感觉你说到点上了,在论坛里搜了下,我把gateway服务手动打开,图标斜线没了,但是网关无法启动,点了没反应
还有一个关联服务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
已解决,这里把方法整理分享,仅针对我发的这种网关服务不运行造成的报错
首先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里
启动gateway,这样网关程序可以运行,右下角图标斜线消失
接下来检查以下5个服务,如果没启动的全部手动启动
其中V3和XBTZG935的服务是互相关联的,要先启动XBTZG935
遇到“错误”193的弹窗报错时,在XBTZG935驱动安装目录的驱动盘根目录删除“program”文件即可
比如我的驱动安装在C盘,就在C盘根目录找到“program”文件删除
以上完成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论坛里魏工 weicy007曾经发过一个说明这个的帖子我记得是...somachine总有些奇奇怪怪的bug

网友C:
子网掩码错了,PLC的默认255,255,0,0和你电脑不一样

网友D:
建议使用USB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