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FX3UPLC手册中有说V和Z可以修饰M,T,C,D,S,P等,实际写程序时M1V0合法,但S20V0就提示错误,请问这是为何?还是说有其他书写方式?

网友A:
仔细看,是KnS

网友B:
确实是,看说明能修饰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3UPLC手册中有说V和Z可以修饰M,T,C,D,S,P等,实际写程序时M1V0合法,但S20V0就提示错误,请问这是为何?还是说有其他书写方式?

能否对S进行变址,取决于你使用的指令,因此你需要阅读对应指令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