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板子吗

楼主(2021-08-27):
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接线口细节

网友A:
这个没见过,估计是通讯控制的板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厂里库存的设备 因为没用过不知道啥玩意

网友B:
串口继电器 要找下型号 通讯控制的

网友C:
右上角那个接口IC好像有232数字,感觉那个接口是232接口,左边4端子接口边的IC有点像485通讯IC,那个端子可能是485端口。

网友D:
应该是串口通讯控制板,应该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

楼主:
这是接口细节

网友E:
这个是232 485 继电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