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教一下

楼主(2021-08-27):
一个设备原带的感觉就是除尘脉冲控制板,坏了 控制系统正常,带电磁阀的直流24伏输出没有,经查L7824VC短路。更换后 空载自检输出正常 自检完成后最后停留在第一路  断电重启同上  带载时也一样 啥原因?

网友A:
换个新的吧,或者用PLC板自己写个程序。

网友B:
芯片坏了,这种可以设置间隔时间,一路一路触发的,停在第一路,你自己很难维修了……

网友C:
电子电路是真的不熟。

网友D:
这个是喷砂机上的,山东三友出的吧,电路非常的简单,下面的那个电源非常容易坏,先查一下电源再说。

网友E:
另外可能L7824带载能力差,一般是输出是2A电流,我以前碰到过的,在某宝买全新20个,加载1A时输出电压降低!更换另外一种三端稳压管就排除故障了。

网友F:
本蛇修电路板十几年了,还没见过7824短路的

网友G:
你是说自检后停在第一路?这不正常吗?

网友H:
短接外部触发接点试试,我们用的脉冲控制仪一般都受引风机接触器常开点控制。有些板的直流电源带载能力确实差,直接外接一个开关电源解决。也可看说明书重新设置路数,宽度,间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短接外部触发接点试试,我们用的脉冲控制仪一般都受引风机接触器常开点控制。有些板的直流电源带载能力确实差,直接外接一个开关电源解决。也可看说明书重新设置路数,宽度,间隔试试。
没有逻辑控制机组启动就开始循环脉冲输出影响不大现在利用开闭电源利用自检功能实现脉冲输出除尘

网友I:
回复 网友F:
那不叫短路,叫击穿,所以外行才叫短路。

楼主:
恭喜  憋了好几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恭喜  憋了好几天

老年人要多吃蔬菜水果,这样练功才会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