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用的是acci变频器 它就是用变频器继电器给plc信号

楼主:
亲们   有明白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和PLC是以前就有的还是现在加装进去的?

这个自动正反转控制是之前就有的还是现在改装?

之前有没有正常使用过?

如果是以前是正常使用的,现在坏了或者换了个变频器这个功能没有了,想恢复这个功能,那你要提供一个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接线图,比如PLC的哪个端子接到变频器的那个端子上。

如果是之前没有,你现在想增加这样一个功能,那就没那么简单了。

楼主:
以前好着呢   变频器坏了   他就是利用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常开触点的闭合给plc信号  然后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好着呢   变频器坏了   他就是利用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常开触点的闭合给plc信号  然后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意思就是之前的变频器坏了,现在新换了一个上去,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现在换上去的和之前的是不是一样的型号?

你这个控制我的理解是,开始电机一个方向转动,转动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让变频器输出一个信号(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常开触点)给PLC,PLC收到这个

信号后控制电机往反方向转动,然后这个信号复位后,电机再次按开始的方向转动。

至于变频器内部继电器什么时候动作让常开触点闭合,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内容就在下面的这个图,具体是哪一个就搞不清楚了,要看你的工艺要求才行。

楼主:
就是电机正转时    转到电机堵转后 变频器检测到电机电流后    变频器继电器然后给plc一个信号  然后电机反转

网友B: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设置变频器的保护堵转电流,到了设置的数值后就变频器的继电器动作,给PLC提供一个信号,然后PLC控制变频器反转。

楼主:
是的    就那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机正转时    转到电机堵转后 变频器检测到电机电流后    变频器继电器然后给plc一个信号  然后电机反转

那应该选6电机过载预报警输出,至于什么值报警在P9-02设定值得大小

楼主:
这个功能我设置了正转一下又反转一下然后就变频器报故障停机了

网友C:
p5-02设成电流达到输出,在改一下P8-38,电流达到额度电流的多少继电器就输出,我们公司的变频器差不多就就这样调的

网友D:
滤机拉板变频器采用AB_PF4M,参数设置:
T221继电器输出选择    7 电流超限
T222继电器输出幅度    45
当电机运行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45%时,继电器动作,PLC发出反向指令,反之亦然不断循环工作,直至卸完全部物料。
百分比设置越大拉板越有力,设置越小越容易反向。

楼主:
有个acci变频器    但就是不会设置    用电机过载预报警功能  电机还会正转一下又反转    别的功能按一下按钮都没反应

网友E:
我就是压滤机厂的,这功能简单,是个变频器都有,为什么不找厂家买?
也要给人家一碗饭吃的呢。

楼主:
单位穷 不给买阿  现在就手拉着用呢  每天一个班下10多次  累的我们

楼主:
13楼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亲们    懂的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我设置了正转一下又反转一下然后就变频器报故障停机了

你这样试一下,正转时,人为的给个信号到PLC,就是把变频器继电器上的两条线拆了,用手把两条线短接一下,再松开,看看电机是怎样工作的。

如果这样短接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而你又不会调变频器,能否装个行程开关,到了一定的位置时碰到这个开关给信号到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acci变频器    但就是不会设置    用电机过载预报警功能  电机还会正转一下又反转    别的功能按一下按钮都没反应

看你这个是不是过载预报警电流设置的太小了,因为电机还是会反转,只是太提前了,感觉是电流设置小了,正转时电机也是有电流的。

楼主:
不清楚   那过载预警电流在那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   那过载预警电流在那里设置?

在8楼就告诉你了,P9-02

楼主:
这个我设置了    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设置了    不好使

怎么个不好使,要不你照17楼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F:
把P5-02 继电器功能设置为 36 电流超限
把P8-36 输出电流超限值设置为 40%即可
如果堵转跳闸还不反转就减少%,如果拉力不够很容易就反转就调大%,之前另一贴已经讲得很清楚,参考即可。要确认P5-02对应变频器那一路的输出继电器,如果与实物接线不对应就改接线或设置另一个继电器的功能参数。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调了     不好使

网友F:
我们单位废料压滤机就是这样设置的,至今还在正常使用,这样应用中的工程实例都帮不了你,那就只能找压滤机厂家派人过来了维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