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先说下 以太网和触摸屏通信时设置说明如下;
1;首先看【或者手动设置】触摸屏以下几个参数的设置【 使用默认参数】

       1:  IP地址【IP address】

       2:子网掩码【Subnet mask】

       3:默认网关【Gate way】

2;进入电脑的网络和共享中心【在电脑右下角的 网络连接标志上 点鼠左键 会弹出】,找到【本地连接】并点击进去。

3;点击【本地连接】进去后,再点【属性】

4;点【属性】进就后,打开【Interent协议 Win7,Win8系统为协议版本4】

5;手动填写
          IP地址 【手动填写电脑的IP地址  IP地址的前三位地址要和触摸屏的前三位保持一致,最后一位要和触摸屏的地址不同】

          子网掩码  和  默认网关 要和触摸屏 保持一致

到此设置完成。

以上是网上收集的资料,经过测试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现在问题是;当程序A和触摸屏B,建立连接并完成下载后,再打开程序B【此时程序A已退出连接】和此屏【触摸屏B】通信时,参数都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为什么就是通信不上了。(就是说想对此屏 修给另外套程序时,就通信不上了)

大家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还是我哪个细节没有注意到,造成的这种情况?

楼主:
触摸屏 选的是威纶通 TK8071ip 系统的

网友A:
未出现过这个情况,可以直接打威纶通技术支持,感觉他们技术支持还算靠谱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触摸屏不用下程序(B程序)就能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连接下载A程序后,什么都不操作(指接线 和设置 都不更改)的情况下,关闭A程序,然后在打开另外个程序(B程序),就通信不上了,【此时 还是相同的屏 相同的设置 就是程序不通 但发现通信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连接下载A程序后,什么都不操作(指接线 和设置 都不更改)的情况下,关闭A程序,然后在打开另外个程序(B程序),就通信不上了,【此时 还是相同的屏 相同的设置 就是程序不通 但发现通信不上了】

你这个是电脑连触摸屏吗?通讯是什么意思?你用什么跟什么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电脑打开的软件【EasyBuilder Pro 威纶通触摸屏软件】 和【触摸屏 TK8071ip 】 以太网通信【即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脑打开的软件【EasyBuilder Pro 威纶通触摸屏软件】 和【触摸屏 TK8071ip 】 以太网通信【即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
EBpro只能下程序,不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