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之前改造的塑料袋吹袋机!

楼主(2021-08-27):
新加了一个12寸显控人机,重新做了一个动画工作状态图,用欧姆龙PLC加模块控制温度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检测,新加了超声波气泡大小检测电路,新加副牵引和收卷压力传感器检测的张力控制电路,还算比较成功。

网友A:
看收卷应该还是表面摩擦的方式,个人以为收卷还是手动调速模式或手动张力设置模式算了,现在吹膜成型的原材料向多元话方向发展,不同的材料的表面摩擦系数相差比较大。如果是中心自动张力收卷可以不用考虑摩擦(机械结构和图片比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