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公司到了一台新设备,切割被子的
其他轴先不说    先说出问题的轴   一个轴是旋转的切刀    一个轴是左右行走的机构   两个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大概流程  行走原点终点各一个接近开关 启动后   旋转电机和行走电机同时启动   行走到终点有个接近开关   感应到后行走轴反转   退回原点的接近开关

接线   行走轴是变频器   切刀是接触器
现在问题   手动切刀旋转OK    手动行走也OK   只要两个一起启动   行走电机报OC1过流
初步分析   一起启动有压降?  把变频器调整成延迟启动?
调整了一下变频器启动延迟  3秒  启动后还是报警
怀疑变频器对电压太敏感?  换了一个其他品牌变频器   启动后依旧报OC1
至此   应该只剩电机和电线
换了一个新电机,测试好多次  变频器没有报警
按理说电线问题应该没有了吧
重新接了一根线(比之前线短)   接以前的报警的电机  行走和这个一起启动  也能正常启动

那问题来了  这个电机是坏掉了吗

网友A:
电机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线径细了,启动时压降大了,引起变频器报警,换线径大一级的导线试试。

网友B:
估计还是电机不好,要不换电机怎么就行了呢。

网友C:
是不是自动时行走电机带负载了,手动属于空载。电机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D:
怀疑你原来的电机线有暗断造成缺相

网友E:
只不过是最初时哪里没有接好,
后来拆拆装装弄好了,不值大惊小怪。
————————
以前架不住请求,帮人家去维修设备,此类事层出不穷。
经常搞好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F:
电机应该没有啥问题,应该是电线问题

网友G:
手动能运行说明电机没问题,但是楼主只换了个电机,问题解决了。这个原因让人想不通。

网友H:
运动部件用高柔线,起码比普通电缆出故障晚

网友I:
遇到问题采用逐段(部位)排除法,很容易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但是有的问题又是活故障(时隐时现),所以就会导致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网友J:
安装滤波器,电气箱上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