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设备的过程!

楼主(2021-08-27):
每一套背心袋机改造流程-全拆,清洁,喷漆,机械电气组装,检查调试,交付车间!

网友A:
没见过这个设备,不过电控布局还可以吧

网友B:
真是维修,电器件是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C:
设备看着不大,PLC用的点位到不少,啥设备?

网友D:
自己配电组装,又给老板省钱了。

网友E:
做背心袋的机器的控制系统可以直接买成品,不用自己再开发了吧,如果自己开发,用电柜的系统,电控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图片中的放卷架估计是做了改动,正常一个放卷架一般不建议直接固定而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带纠偏机构的(楼主还是保留了部分早期的机没有自动纠偏的模式,但可以手动移动放卷轴从而达到纠偏目的),估计楼主是出于省钱的目的吧。说得不周地方,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