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8):
请问各位老师,西门子200smart扩展模块DE08接线时需要电源吗?

楼主:
DE16有电源接入L*/M,看来de08不需要接电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16有电源接入L*/M,看来de08不需要接电源吧
呵呵,你搞错了吧,那是DT16或DT08,是有L M端子的;这是输出模块;
DE16也是输入的,与DE08接法一样;

网友B:
扩展模块上标有L+,M的要接24V电。1M 2M 3M 4M是输入公共端,1L 2L 3L 4L是继电器输出公共端,1L+ 1M是晶体管输出的电源。

网友C:
记得是只要带有输出Q的就需要接电源,只有I的不用。这个需不要电源一般都是看样品手册或者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