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楼主(2021-08-28):
请教大师。IGBT(FF100R12KS4)可以不接驱动线,只接电源上电吗?
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不接驱动电路,直接给六路IGBT上直流高压电,有可能你就听见过年的炮竹声!什么原因你可以从变频器基础书本找答案。

网友B:
不会吧,不加控制电路,单加电源会爆呀

网友C:
不可以。必须加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是的,炸了,不懂为啥没接控制线就响了呢

网友D:
好歹在门极和源极加个电阻。高压通过ccg耦合给门极直接导通了

网友E:
  原因很简单:IGBT属于电压驱动原件(以前看的资料上说:IGBT相当于场效应管与NPN型三极管组成的复合管),控制端与其它两个脚C与E之间分别有寄生电容。如果控制极开路,加上高压电时,寄生电容分压(电容串联分压)后加在驱动极的电压,将大于IGBT的导通电压,甚至会大于正常的驱动电压。因此,IGBT导通,短路,炸机。
  如果在上电前,将控制极G与发射极E短接(将驱动短接),就不会炸了!!!

楼主:
真诚的谢谢各位

网友F:
就算要测试,好歹你也要考虑一下灯泡法来保护啊

网友G:
  直接经验的代价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以前没弄过,就想着先接电源,后接控制分开试一下,没想到,啪的一声,

网友H:
我修变频器时炸过300安的,还挺响

网友I:
炸IGBT不太可能,IGBT的控制信号是开关量的,0和1分别控制两个单向导电的晶体管导通,变频器的原理是把平滑的正玄波利用IGBT的高频动作,斩成交流方波组成的正玄波,调整方波的占空比即可调整频率。
所以你不接控制信号是可行的,只不过他就变成了不可控的可控硅而已,IGBT是不会炸的,上面说的炸我觉得是电路上的电容炸了,IGBT炸管一般和其控制信号有关,也就是常说的驱动板,所以在维修变频器的时候,发现炸IGBT的,你要不换驱动板,直接换IGBT,最终还是会炸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I:
不要误人子弟了。电压驱动不接任何东西,控制脚悬空,易受干扰误导通。电容只有反接发热导致爆炸。

网友D:
今天同事在做双脉冲测试,发现开通下桥时,测得电流波形异常。最终将上桥IGBTge短接,电流波形才符合测试波形。最终发现在下桥开通时,将上桥IGBT误触发造成短时上下桥直通。

网友J:
可以接驱动,不接主回路

楼主:
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管,查不到呢

网友K:
可以接低压玩啊,顶多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