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1-08-28):
如左图

网友A:
TeSys U 电动机起动器    施耐德官网搜索下就有了

网友B:
我们一般叫电机断路器,就是三相断路器和热继的整合体。用它就可以把接触器下的热继省掉。看着比施耐德普通款更高端些。

网友C:
带电机的断路器,价格相对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