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现场配的柜子

楼主(2021-08-28):
三个柜子之一
完成配线,初调完成
三按键+屏
均有线号
三号柜,手动启停
二号柜还在配线,晚些再拍

网友A:
布局很工整。

网友B: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C:
做工不错!标识清楚,学习了……

网友D:
最后一个图,那个变频器的分路电源空开好像没看到,年纪大,眼睛不好

网友E:
最上面那个柜子还行,最下面那个配线稀疏,露出线头太多,显得凌乱.我们一般规定3~4cm.
另外2个柜子的高压设备能放到下面最好.如果是下进线的话.避免和低压控制器放一起.高低压线路,内外线路分开走线.
面板背面走线,横竖过多.我们一般尽量把竖的分开(比如把第二行的开关的下线往上走和上线绑扎,下面两行元件往中间绑扎只留一条横线),减少横向.面板上部两块表绑扎粗糙.

网友F:
睁不开眼啊,特别是门后面的按钮布线,歪歪扭扭的,好歹也上个线槽啊,还有这么多电机,没有一对一的断路器,就用一个总断路器,这样也不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上面那个柜子还行,最下面那个配线稀疏,露出线头太多,显得凌乱.我们一般规定3~4cm.
另外2个柜子的高压设备能放到下面最好.如果是下进线的话.避免和低压控制器放一起.高低压线路,内外线路分开走线.
面板背面走线,横竖过多.我们一般尽量把竖的分开(比如把第二行的开关的下线往上走和上线绑扎,下面两行元件往中间绑扎只留一条横线),减少横向.面板上部两块表绑扎粗糙.
我也赞成!布局要合理,走线要规范。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本来要想显摆下,被你们无情打击了

楼主:
谢谢 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已转达

网友I:
估计要两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要两天吧
具体不清楚,料备足,甲方在催,钱到位,估计10来个小时

网友J:
怎么没装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没装散热风扇
可能不需要

网友K:
做工非常好,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