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8):
有通过无线遥控 控制软启动器(控制40KW电机) 运行的装置吗?

网友A:
可能没有你需要的,但可以采用无线遥控器 + 软启动器两套装置来实现。

网友B:
行车无线遥控+软启动器。

都是成熟,现成的

网友C:
直接用无线遥控器接软启动的控制就可以了,自己改造,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D:
如果一两台的话,就买成品的工控遥控器是最省钱的方法,如果是批量的话再说了。

网友E:
正常控制是按一下按钮,是想用无线来代替这个按钮?

这个很简单,不知道你的距离是多少,如果几百米这种马云那里有无线遥控开关,一套下来几十块钱。

网友F:
比较成熟的可以参考行吊用的控制器,常用的牌子有禹鼎等

网友G(2022-07-26):
可以采用无线遥控器 + 软启动器两套装置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