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SC09-FX 驱动

楼主(2021-08-29):
哪位大神有USB-SC09-FX 支持WIN10的驱动程序

网友A:
这个电缆中核心芯片多半是CH340芯片,搜索一下官网就能找到这个芯片驱动。

网友B:
芯片大多是PL2303或CH340的,如果你的电缆是很久以前买的,不一定支持在WIN10下用;

网友C:
插上编程线,驱动精灵试一下

网友D:
我一般程序丢了就找淘宝卖家让他在发一份。用了win10系统驱动自动安装的版本也能用了。

网友E:
卖线的商家应该会提供驱动,你要一下看看!
要不插上电脑看看是什么芯片的,对应下一个驱动,也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F(2021-10-11):
4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