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1200与abb机器人通讯就这样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1-08-30):
谁能帮帮我1200与abb机器人通讯就这样怎么回事呢,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A:
你的问题图片呢?

网友B:
1:GSD版本不匹配,2:数据长度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SD版本不匹配,2:数据长度不匹配
我是从示教器里复制的gsd文件,数据长度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SD版本不匹配,2:数据长度不匹配
我是从示教器里复制的gsd文件,数据长度是什么
比如组态里你组态了64byte输入输出,那么机器人示教器里也需要组态成64byte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SD版本不匹配,2:数据长度不匹配
我是从示教器里复制的gsd文件,数据长度是什么
比如组态里你组态了64byte输入输出,那么机器人示教器里也需要组态成64byte输入输出;
都一样我看了这个,现在把机器人与电脑连接的网站拔掉以后还是也是这样显示

网友C(2023-12-2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