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1-08-30):
各位大神好,现在有个单相电源能驱动三相电机的变频器,带485功能,但是不知道通讯的地址,说明书上也没写,有什么办法能通讯上吗?我百度了说需要变频器调试软件能知道是吗?

网友A:
你想这个变频器跟什么通讯?

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B:
通讯数据和格式最好查变频器手册,网上多搜下,不行找厂家

网友C:
发张变频器实物图是不是也好分析啊?!

网友D:
肯定要有说明书呀。或者与厂家联系要到通讯地址参数,波特率参数等,通讯上还要有频率地址,速度地址等等参数地址才能把变频器应用起来。

网友E:
找到变频器说明书,可以通过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报文测试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401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变频器一般支持485 MODBUSRTU通信,要设置很多参数的,不同型号通讯地址、参数一般不同

网友G:
仔细找找,一般说明书会说明如果需要通讯调整哪些参数的,当然如果是简易版本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