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0):
函数功能块 做了个简单的 启保停电路 【经过测试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有个问题有点理解不了 ;就是 调用功能块时 使用了个M0 [FUNC1 DO M0]

                  然后在梯形中 又使用了 M0   [LD MO ,OUT Y3]

问题就是说 这两处的 M0 在使用上会不会相互影响 【测试时不会影响】

        2;在函数块调用时 M0 的状态会不会跟随函数中 B 的状态

        3.如果有另外的函数块 能不能 在继续使用 M0  如【 FUNC2 D0 M0】

初次接触请您多指导!!

网友A:
程序内部并没有用到M0吧,怎么会有影响呢?,M0可以有多个触点,但一般不允许用多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内部并没有用到M0吧,怎么会有影响呢?,M0可以有多个触点,但一般不允许用多个线圈。

我的意思是调用函数块时的M0的状态【[FUNC1 DO M0】。会对后面的触点有无关联性。

还有就是如果在程序内部有用到M0 [做触点 和线圈时】 此次调用函数[FUNC1 DO M0]时 ,M0的状态会不会跟随[FUNC1 DO M0] 中【M0]的状态。

网友B:
会影响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