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1):
电磁阀的几位几通怎么分辨

网友A:
通俗简单单说,电磁阀的阀体上有标识的,P  T  A  B字符,有几个字符就表示有几通,位就看图标是有几个隔断,一个隔断就是两位,2个隔断就是三位

网友B:
位就是阀芯的位置,通就是通气孔,比如说常用的两位五通,就是2个阀位,5个气孔

网友C:
阀芯有几个位置就是几位,有几条气路就是几通。

我的经验是阀体上有几个气孔就是几通,至于几位,一个线圈的基本上就是2位,通电一个位置,停电一个位置。

两个线圈的是3位,都不通电一个位,左右分别通电,各一个位。

网友D:
直接看选型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阀芯有几个位置就是几位,有几条气路就是几通。

我的经验是阀体上有几个气孔就是几通,至于几位,一个线圈的基本上就是2位,通电一个位置,停电一个位置。

两个线圈的是3位,都不通电一个位,左右分别通电,各一个位。
这个不对吧,有双线圈2位五通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阀芯有几个位置就是几位,有几条气路就是几通。

我的经验是阀体上有几个气孔就是几通,至于几位,一个线圈的基本上就是2位,通电一个位置,停电一个位置。

两个线圈的是3位,都不通电一个位,左右分别通电,各一个位。
这个不对吧,有双线圈2位五通的吧。

我说的是基本的常见的。

网友F:
看阀上的图不就行了。

网友G:
看看2018年的这个帖子,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