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问题

楼主(2021-08-31):
为什么很多变频器过载报警出厂默认都是禁止动作的。是因为很多电机都会超负荷工作,避免频繁故障吗?

网友A:
过载要看过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持续时间多长?如果1.5倍一直过载还运行,不停机等着烧毁?

网友B:
你说两个型号看看,过载保护是最基本的,不可能默认禁止动作吧,反正我是没有碰到过

网友C:
基本都默认150%,你想过载多少都不停机啊?印象中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当然设备过载烧了后果自负。

网友D:
变频器禁止修改过载系数,是为了保护自身,不是为了保护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过载要看过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持续时间多长?如果1.5倍一直过载还运行,不停机等着烧毁?
可有肯定,电机冒烟!变频器炸机!

网友F:
难道我用的都是假变频?只要存在过载,变频器肯定会报警的。

网友G:
这得看编程的人员是怎样编的了。

网友H:
变频器和伺服一般过载都会报警的

网友I:
变频器内会设置过载时间的,不同的过载电流对应着不同的过载时间。过载电流越大,过载时间越小,变频器报故障越快,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