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1):
编写了一段程序,为什么一接通电源D10就显示200?变送器通电就显示0.0013MP.试过用打气筒给压力变送器加压到0.02MP,D10会升到220左右。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程序问题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A:
第三行初始化程序应该是  TOP  K0 K0 H3331 K1  通道1预设 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你好,已按照你的指导修改程序,如图。经过监控D10的数值变化,当变送器显示为0.0010~0.0019时显示为1;当变送器显示为0.0020~0.0029时显示为2,如此类推。假如没有对变送器加压,会在1和2之间跳动,有时会一直升到70多再降到1。因为目前是用打气筒加压,迟点做个稳定的压力再观察
还想向大师请教一下,目前PLC显示的数值和变送器显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在程序上运算转换过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已按照你的指导修改程序,如图。经过监控D10的数值变化,当变送器显示为0.0010~0.0019时显示为1;当变送器显示为0.0020~0.0029时显示为2,如此类推。假如没有对变送器加压,会在1和2之间跳动,有时会一直升到70多再降到1。因为目前是用打气筒加压,迟点做个稳定的压力再观察
还想向大师请教一下,目前PLC显示的数值和变送器显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在程序上运算转换过来吗?

你的变送器是4-20ma对应0-1mpa,4AD的分辨率是1000,也就是说压力到1mpa时变送器输出20ma电流,这时PLC显示的数据是1000,对应下来

0.001mpa时PLC显示1,在PLC里面最大的精度就是0.001mpa(3位小数),你变送器上的显示是0.0001mpa(4位小数),那么最后一位小数在

PLC里面是显示不到的,所以当变送器显示为0.0020~0.0029时PLC都只显示为2。如果你想显示最后一位,那就需要把AD模块的分辨率换成

10000以上的。另外你想显示小数的话,先把D10转成浮点数,然后再除以1000就可以了。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谢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