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1):
汇川MD500T45G变频器驱动板故障求助,这台变频器最初是电源打嗝发现驱动板5V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后变频器上电依然电源打嗝,检查各输出回路正常没有短路,其他回路的电容也一起更换了依然不行,无意间发现在直流200V电源启振的同时把直流电压调到140V左右电源就可以工作面板显示正常在此时测量6路驱动电压和24V ,5V,正负15V均正常,如果再往高调整到160V以上电源就开始打嗝,我把变压器开关管的吸收回路的电容和二极管与正常的驱动板的替换故障依旧,2844也换过反馈光耦换过,431换过尤其431周边的电阻反复测量没有问题,还是老问题,拆掉光耦电源可以工作但是电压很高只是试了一下能启振工作就没有长时间上电怕烧东西,我是搞晕了头大了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也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在哪,谢谢了

网友A:
本质还是哪里保护了。副边估计哪里还是有器件不良。

网友A:
有示波器看看波形可能有所收获。没有的话,地毯式排查吧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限流电阻,并一个试试

楼主:
限流电阻直接短接还是打嗝,一直纠结150V就能工作各电压正常,一上升到160V以上就打嗝,工作时个电压正常应该不是次级的问题,在原边的话又找不到问题

楼主:
今天在2844的1脚还有连接到LM393比较器的1脚,应该是过压或欠压检测的功能 我直接拆除393上电还是老故障,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纠结低压能工作,好多都是这样的,我猜测是副边有器件损坏导致负载加重了。你可以去参考我发的开关电源打嗝维修技巧看看能不能定位故障

网友A:
还有5V是不是给主控板供电?你接主控板了吗?负载没有也会导致工作不正常。前提确认主控板是好的

楼主:
连接控制板板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关于变频器开关电源稳压电路检修方法请你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040

网友D:
建议查看4脚定时元件。是否定时电阻值偏小或定时电容容值偏大,导致脉冲占空比过大(死区时间过小),而造成稳压失控。
如果观测6脚波形,会发现脉冲占空比较大(正常时约为20%左右);观测4脚锯齿波,会发现上升沿变陡。
楼主在论坛贡献了多个测绘电路,可见能力很强大,在此只是提个建议供参考。
一定可以将此故障消灭掉的,那是毫无疑问的。哈哈。

网友E:
怎么感觉还是在稳压回路呢 直流输入200v以上,检查输出电压,如果过高,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F:
初级高压端可能有类似过压保护之类电路控制着电源脉宽芯片,非次级故障
能画图发个图上来,不会画图可正反面个照片直视图上来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会不会是开关变压器匝间绝缘故障?电压一高工作在类似击穿状态?

网友H:
查过逆程电路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这几天一有空就在搞 ,按照大家的思路排查了一下,确认是LM393以及它外围的电路引起的保护,393有两路保护我把这些都拆除了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拆下的原件后再从好板子的元件安装到有问题的还是不行,我把拆下故障机的原件焊接在正常的板子板子也正常工作,已经无语了不管这些了 客户着急要变频拆掉能用就行,只是没有了过压保护,与原来汇川的老型号的变频驱动板一样没有这些电路不影响使用,今天在公司带电机4小时正常运行,下午已经安装到客户现场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恭喜楼主!有始有终!有结果!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I:
回复 楼主:
MD500我没有绘LM393周边图纸,太乱,急着维修都是拆除LM393芯片
不知道LM393什么作用
以后用的LM393就拆了,感觉这部分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