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1):
PLC如果拔掉电池,程序会不会丢失?

网友A:
只要PLC不断电程序就不会掉。

网友B:
问题不严谨
PLC电源断不断?
查手册,所用是PLC程序存储方式
E2/存储卡/…

网友C:
只能说一般不会丢。时间日期之类的数肯定会丢。松下fp1的plc电池没电报警后会把程序搞乱。

网友D:
问题不严谨,更换PLC锂电池的时候,应当在PLC主机接通供电电源的情况下更换,所以这种情况,怎么拔电池都不会影响PLC的程序。

网友E:
关键要看程序是不是靠电池保存的,不同的PLC不一样的方式,如果是,就会没了。如果不是那就还在。

网友F:
必须指明具体的PLC品牌及型号,比如三菱的FX2N,程序存贮用的是RAM,所以电池没了又断电时间过长的话,程序是肯定要丢失的,而有的PLC程序区用的是闪存,电池加装的作用是维持PLC时钟及掉电保持区的数据;

网友G:
总结一下,就是不一定,都有可能。看品牌,看实际情况。

网友H:
有存储卡的即使断电,程序也不会丢的。其它的可能就不行了,只要断电如果电池没有电,肯定会丢的

网友I:
西门子S5电池电压不够会有电池故障灯亮,如果你断电的话,程序中部分变量会丢失,你敢把电池拿走,老板保证不会打你,但维护的就难说了。FX2N,你不断电还好,电池拿走,断电的话,再开机你就肯定开不了

网友J:
有的会丢失的,最好别断电拔电池。

网友K: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
一是掉程序,掉数据;
二是不掉程序,但是掉数据;

网友L:
都没电了,总会丢一些东西。

网友M:
不一定,看PLC程序存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