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1):
伺服驱动器为什么要使用50P的  接口!?往往实际中又用不上全部50P针脚功能

网友A:
人家的标准件啊,何况这个配件还可以养活配件供应商的不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标准件啊,何况这个配件还可以养活配件供应商的不少人
很不合理,不方便,这个怎么就没有淘汰!?

网友B:
那里面的功能不是针对你一个人设计的,厂家要标准化,要统一

网友C:
这方面信捷的做的比较好,常用功能都采用端子台接线,焊线都不用。

现在马云家有些店做的不错,信号线都配好了,1米长的4芯线。

网友D:
标准化啊,50P端子全干上去,你用扭矩控制用1-10,速度控制用21-30,位置控制用31-40,想咋用咋用,不可能一种控制一个型号吧;
不想用这端子台,用总线伺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化啊,50P端子全干上去,你用扭矩控制用1-10,速度控制用21-30,位置控制用31-40,想咋用咋用,不可能一种控制一个型号吧;
不想用这端子台,用总线伺服啊
可以分别成两个26Pin的多好~~~~~~···使用,布线,焊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信捷的做的比较好,常用功能都采用端子台接线,焊线都不用。

现在马云家有些店做的不错,信号线都配好了,1米长的4芯线。
都是外接开放的端子排,没有封闭屏蔽,(特别是脉冲)会不会受干扰!?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是没碰到过为此而造成干扰的

网友E:
以前焊过很多这个接口,确实不是很方便,但也没造成太大困扰,就是数针脚的时候得细心点。

楼主:
SCSI以后会不会被淘汰!?或者用其他方式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