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2):
FX3U PLC是圆形插口的,那可以用2进1出或者1进2出的通讯转换器取切换么?或者有其他成熟的同时连接的硬件选择么?

网友A: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B:
最方便经济的做法是加一块FX3U-422BD板。

网友C:
同一个口不能同时连电脑及触摸屏,你需要加一个通讯扩展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3U PLC是圆形插口的,那可以用2进1出或者1进2出的通讯转换器取切换么?或者有其他成熟的同时连接的硬件选择么?
加232BD或者485BD走计算机链接协议
圆形插口为编程口走编程口协议

网友E:
加FX3U-422BD

网友F:
价格USB模块

网友F:
我就是用的USB模块,触摸屏用自带的通讯口

网友G:
不单是三菱,其他牌子的PLC如果要同时使用都需要加通讯口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部分PLC是有两个端口的,龙丰的教学视频有演示

网友I:
透明传输可以吗?电脑》人机》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透明传输可以吗?电脑》人机》PLC
可以,前提是你的屏要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透明传输可以吗?电脑》人机》PLC

支持这种功能的屏很少,之前用过F930的屏配FX2N的PLC,都是三菱的,使用确实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