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2):
不用PLC控制 ,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而且可以调速

网友A:
触摸屏与驱动器通讯

网友B:
工控机运动模块板

网友C:
看手册,开关量控制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使用开关量或模拟量也可以的。手册上有

网友E:
速度模式,或者买过脉冲发生器

网友F:
工控主板

网友G:
把它当作变频器用

网友H:
不用PLC,排除脉冲。

一般伺服几种模式

1、普通的脉冲定位模式。
2、内置定位模式。
3、速度模式
4、扭矩模式。

~~~~~~~~~~~~~~~~~~~~~~~

速度和扭矩可以用通讯给定速度或者按钮设置好扭矩&速度。

伺服I/O外面用旋钮来启动,切换扭矩&速度。

如果只需要单纯定速定扭矩控制,伺服I/O可设置成NC,一根线不用接,通电就转,速度,扭矩还可以调整。

~~~~~~~~~~~~~~~~~~~~~~~~~~~~~

内置定位模式,有些高级一点的伺服支持内置定位,我没用过,大楷意思是,提前设置好走的位置,然后通过I/O来控制定位(可以设置几个定位位置)。

END。

实际工程,速度和扭矩一般还是通讯或者模拟量给定。定位的话,还是脉冲。轴多就走总线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用PLC控制 ,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而且可以调速
工艺设计出了问题,杀鸡用牛刀,或者高射炮打蚊子的情形,既然不用精确定位运动(伺服的主要功能),只调速,干嘛不上变频器?同功率的整套伺服和同功率的变频器谁更贵?当然闲置资源再利用除外,只不过费效比低而已。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变频器的速度不如伺服稳。
曾经做过隐形眼镜,变频器处理的产品不合格率很高,改用伺服失败的很低。

网友J:
换变频器。

网友K:
开关和电位器控制。

网友L:
面板选择速度模式

网友M:
回复 网友I:
变频低赫兹的时候扭矩不够..转速不够稳定
曾经有一个客户.做车床改造..要一个铣刀用伺服带动的..电位器.走纯速度模式..
这个就是客户需求..
不算杀鸡用牛刀.
变频器很多时候都满足不了伺服那种力矩输出的.

网友N:
以前用过把驱动器当变频器用,走速度模式

网友O:
不需要定位就走速度模式加多段速就行了,我经常那伺服加个按钮板做测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