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1-09-02):
我这边需要给荧光灯配镇流器,我看荧光灯的规格有T5,T8,T10这些类型,我是不是只要功率匹配上,还要考虑T几这些分类吗?

网友A:
只需要考虑功率,但是灯架大小应该也有差别的呀。另外干嘛不直接更换LED的。以后坏了就直接更换灯管,故障点也少。

楼主:
紫外灯来的,特殊光源

网友B:
买成套的

网友A:
特殊光源那没办法,但是确如3楼所说不如更换一整套了。你买个好点的整流器够换一套了,特殊光源开启时间也不长的,可以用好长时间的。

楼主:
进口产品没法买成套的,很多供应商也只有其中一部分,有的供应商有成套,但单价高好多,只能自己凑

网友C:
特殊场合如医院消毒需要用紫外线灯,我们公司的档案室用防紫外线灯,刚好相反。

网友D:
紫光我也配40-60瓦的电子镇流器,一样的用

网友E:
那个是灯管的型号,如果你在意镇流器的安装地方,就根据功率来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