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2):
一台日立SJ300变频器,开始报警E23.6.网上搜索换掉驱动光耦就行,换了六个A316J驱动光耦,结果有报警E23.0,郁闷了,寻求帮助,跪谢

网友A:
报警代码是啥意思,换了光耦也要把电阻和二极管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警代码是啥意思,换了光耦也要把电阻和二极管测一下
同意楼上说法!使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相关各点电压值和电阻值以及波形,不就一目了然!不要听信别人,别人只能给你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