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2):
如题
一个小设备 原来是纯电路的  现在想做成PLC的   东西不贵主要走量   所以电气这边预算掐的比较紧  也就6-7个输入  6-7个输出
我打算用台达DVP14SS   现在有个问题   有两个延迟需要控制   怎么能做一个让用户方便操作的调节呢    用触摸屏不值当的 就是改两个寄存器的值  用延迟继电器又不方便   要开柜子调
顺便问一下  中达优控大家用过吗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中达优控带屏才几百块,用过两次,感觉还不错!
搞完了后就没有管了,将近两年了,客户也没有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B:
1.图一加图二,使用过3年了,没问题  170

2.图三,优控文本一体机,没用过   318

3.图四,优控触摸屏一体机,使用过4年了都没问题 449

网友C:
这种文本显示器在万能宝上才百十块,很适合楼主的项目。

网友D:
文本加工控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技菱这个几年前用过    长时间运行会死机

网友E:
有些PLC有自带的电位器,就是开电箱麻烦。

不知道有没自带AI的便宜PLC,外面接电位器

网友F:
信捷的文本加国产三菱或者西门子PLC吧...加起来应该500有找

网友G:
盲调可以不?2个di(单向)或者4个(上下).
走量还不如保持用电路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图一加图二,使用过3年了,没问题  170

2.图三,优控文本一体机,没用过   318

3.图四,优控触摸屏一体机,使用过4年了都没问题 449

稳定吗!?工作可靠!?

网友I:
工控板,外加两个时间继电器,爱怎么调就怎么调!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写的清清楚楚,1号用了3年,3号用了4年,都没问题

1号是普通的逻辑控制

3号是用了模拟量输入输出的,输入接称重变送器,输出控制的是变频器。

网友J:
欧姆龙CP系类本体自带电位器,可以调节时间。

网友K:
看了下大家贴的图我本来打算不说啥了,但我觉得既然走量的话做稳定了以后售后也轻松呀。
LOGO!?
美国浩纳尔一体机
或者找个老师傅给你定制开发一套单片机板子(这个是最划算的)

网友L:
输入有3个空点就可以调解

网友M:
走量又要价格低,那就只能去淘宝罗。
PLC+文本,要么就找找PLC和文本集成的一体机,不过好像只有西门子公司的LOGO控制器合适,但是价格嘛,估计超预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有些PLC有自带的电位器,就是开电箱麻烦。

不知道有没自带AI的便宜PLC,外面接电位器

120元那个有,AI,AO各1个。

网友O:
信捷的一体机ZG3-20R/T ,价格也不高

网友P:
量产设备为了可靠性,不建议轻易更换PLC。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输入点有限,按钮复用来解决调节延迟时间,在调节状态下,按钮按一次加减一个固定时间,指示灯对应闪烁以下。如果你对调节时间没有过高要求,可以参考。另外还有那种带通讯功能的LED表头,只要几十元。

网友Q:
三菱PLC不是带两个小电位器吗?正好合适

网友R:
正在计划开发一款按钮输入的人机介面自用,用料比市场上的国产成品人机介面还要好一些,PCB还没有完工,主要是外壳,比较难搞。量小只能3D打印,比较贵。

网友R:
我有一款超级小的人机介面,自用的,带有1路485接口,4路按钮或者1路模拟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069

网友S:
用带模似电位器的型号就行了;

网友T:
阹杰的工控板加太控4.3吋的屏成本400左右,很稳定

网友S:
DVP14SS 的没带电位器,但DVP-12SA或DVP-12SC主机上都有2个模似电位器,用这个就行了,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R:
像楼主说的这么少的输入输出,有量自己做的话,150以内的硬件成本就能搞定,包括一块控制板和一个独立的小人机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