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2):
各位大神,谁有集水井排污泵控制回路的电气图纸的,分享一下,非常感谢!有时间继电器的那种控制图

网友A:
就是水位感应,手动自动控制,双电源切换,电机启动这些吧

网友B:
找超级大手,哈哈

网友C:
推荐下载一本: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6D303-3

网友D:
买个浮球+继电器

网友C:
排污泵控制箱,有时间继电器,应该是2台泵一用一备主泵故障备用泵自投或一用一备高液位开双泵。

网友E:
这个人专门做这个的,找他拿图纸,但我估计他不会给你

他有一次发贴分享一个项目,项目有西门子200的PLC,他唯独不上传PLC的程序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种太贵了吧,一般用三针的,几十块钱

网友H:
得把需求讲清楚 普通的就是浮球开关即可、稍微好点的加两个继电器防抖动、再好点的主备自动转换什么的  大手好像经常发

网友G:
回复 网友F:
bz202水位控制器含两个探头不到200元。

网友I:
原控制用的是浮球,故障率比较高,改成用电极式液位继电器控制了。

网友J:
排污不用太麻烦

网友K(2021-10-15):
两个接触器,(三个探针)液位控制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