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3):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把电机用接触器切入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按变频器手册,变频器下端是不建议接接触器得。好像有说到在变频器运行状态下不要接入电机。

网友B:
一般不建议,确实也接,也可以切换小电机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是多大的,我们一台并线机,15KW的变频器带100个60W的电机,都是寄接触器切换,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是多大的,我们一台并线机,15KW的变频器带100个60W的电机,都是寄接触器切换,一点问题都没有。
都是120W的!

网友D:
一般不建议这样控制,但变频器容量大,小电机这样切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变频器容量大于电机7倍以上就可以,最好大于电机10倍。

网友F:
形成电流冲击,变频器会跳闸,除非你的变频器足够大

网友G:
工频变频切换是很成熟的应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工频变频切换是很成熟的应用了。

会跳闸吧!?

网友I:
设成自由停车,变频器给出停止信号后再切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工频变频切换是很成熟的应用了。

会跳闸吧!?

跳不了,利用的是变频器DO输出点控制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工频变频切换是很成熟的应用了。

会跳闸吧!?

跳不了,利用的是变频器DO输出点控制继电器。
没有理解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