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日立变频器 HTD3100 EV-ECD01 F3452GM1的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1-09-03):
逆变故障,造成模块炸裂,更换了栅极电阻和稳压管等现在上电就报欠压,充电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
欠压保护电路没有找到。该板和艾默生变频器驱动板也相似,还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显示缺相还是欠压,OFF,E0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是北京超同步GA驱动器,结果驱动板是用的是日立和艾默生的驱动板,这个报警代码是er03手册找是欠压报警。还有就是按操作面板没有反应。

网友B:
检查cvd电压,100v1uf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该电容检查了,是好的,又安装上去了。你指点的CVD点的电压30V
在主板上找到CVD点测量电压是2.6v,正常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正常

楼主:
是的,我查到后级也是正常的,原因找到了,是没有屏蔽缺相保护。板子修复了,谢谢你的指点。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