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4):
手里遇到台三晶变频器都是上电就报OP故障,请问哪位师傅遇见过还望赐教

网友A:
o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说明是过压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是否过压

网友B:
三晶什么系列的?型号没有?能进入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V004G3   可以进入参数设置,主板7805管子进口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V004G3   可以进入参数设置,主板7805管子进口没有电压。
现在是维修好了吗?F059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