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4):
伺服驱动器在现场,我现在写PLC程序没法儿调试,所以求助。我想对一个地址写数据,比如P5-60,P5-60的数据格式是DEC,那如果我想写一个60 r/min,下发的报文应该怎么写,通讯我采用的是RTU模式,我这样:

对吗?

网友A:
手里只有B2,例如:P1-09 内部速度指令1,地址112+113 H

地址是01 功能码是10.寄存器地址是01 12 ,写入寄存器个数 00 02,写入字节数 04 写入值 00 00 00 00,+CRC,(附上CRC在线计算https://www.23bei.com/tool-59.html)

例如,我写入1200,(0X 04 B0)
01 10 01 12 00 02 04 04 b0 00 00 7e 3d

伺服反馈:
01 10 01 12 00 02 E0 31

以上是实测。

END

PS:注意现场接线干扰,我485接上,一直在接受各种乱码,把伺服外壳和USB-RS485_GND接上以后就好了。

一般我都是用触摸屏的485和变频器,伺服通讯,PLC要单独加硬件,成本不划算,还要写程序

楼主:
to: bnnyygy

明白了,谢谢!

加PLC是因为还有阀门控制和压力采集,触摸屏也有。现在在考虑伺服通讯是接到PLC,还是就接在触摸屏、PLC的Rs485线路上,如果接到PLC,那么PLC的程序就复杂了,控制伺服要先发给PLC,PLC再转给伺服。PLC程序我是新手,所以我比较倾向伺服接在Rs485线路上,这样简单。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B:
推荐这活交给触摸屏去做,选择好驱动,对应好地址,在屏幕上输入该多便捷
如果有逻辑,就写到触摸屏脚本里去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里只有B2,例如:P1-09 内部速度指令1,地址112+113 H

地址是01 功能码是10.寄存器地址是01 12 ,写入寄存器个数 00 02,写入字节数 04 写入值 00 00 00 00,+CRC,(附上CRC在线计算https://www.23bei.com/tool-59.html)

例如,我写入1200,(0X 04 B0)
01 10 01 12 00 02 04 04 b0 00 00 7e 3d

伺服反馈:
01 10 01 12 00 02 E0 31

以上是实测。

END

PS:注意现场接线干扰,我485接上,一直在接受各种乱码,把伺服外壳和USB-RS485_GND接上以后就好了。

一般我都是用触摸屏的485和变频器,伺服通讯,PLC要单独加硬件,成本不划算,还要写程序
回复的666,赞一个。